28AWG 的线能走多大电流?

楼主(2021-12-09):
当然是持续情况。
这里查到是 0.362 A
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39039463&ver=3485&signature=Fq3wUr*9UbdjCopERX5xPhuSJNWzhhhPJwgNeQyk9rnW6GBi9WWHMknkp2y3IEFtjwfDokVlwK7by4KTjoIbdptQcy*GBdMFAm53EDl3YwJS4JeQneromWSN7HXjBFbI&new=1

而卖家(做USB头子的)说他们实测 0.8A。他说他们的 线是用 7 根直径 0.12 的线组成,总面积 0.08。
差得也太大了吧!
我该信哪个呢?

网友A:
他们说的实测没任何意义,  拿这个线做保险丝10A都不会烧, 不能说10A也可以

网友B:
这个得在最高环境温度下实测吧;
标称电流,应该是在某个条件下的最大允许值;
自己得评估是不是能接受超额情况下的温升、压降、预期使用寿命

网友C:
这个看标准多少就多少,超标一点也可以,实际测试下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