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报警灯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1-12-09):
就是一些工厂设备上,那种闪啊闪的,挺大的那种灯。
它需要怎么驱动和供电呢?
临时需要加,感觉不难
但没用过,现在连样子都没有。
各位大侠,江湖救急~

网友A(2022-12-16):
这个比较简单的,就不一定非要用单片机都行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用个555定时器驱动都可以

网友C:
驱动的话,要看灯源,是需要恒流源还是恒压源

网友D:
按理来说,就是控制灯闪烁,这个就是个IO控制的事儿

网友E:
看你用啥方便呗,我觉得就模拟电路估计都能实现你说的这种功能

网友F:
用定时器和驱动器实现吧,成本不高,而且东西稳定可靠

网友G:
用单片机不合适吧,我觉得楼上说的倒是比较合理

网友H:
报警灯网上买几个吧,没多钱的东西,自己做也需要考虑很多啊,比如散热,外形等等

网友I:
驱动就有专门的驱动电路的,供电基本需要看你选型了

网友J:
我觉得12V供电就行,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K(2024-10-1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L: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M: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N: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O: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P: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Q: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R: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S: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