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疑似硬BUG

楼主(2021-12-09):
GD32F305VCT6,AC2139批次,约10%发现疑似存在硬BUG.表现为SPI0接上SD卡收发数据,速度为8分频以下,PA0浮空中断输入,引脚的电平会跟着波动,误入中断。不知各位有没有发现疑似现象。

网友A:
浮空输入电平本来就不确定。

网友B:
最好是加上啦电阻

网友C:
离谱的是开漏输出的时候,明明是低,接个反相器之后竟然给我还是低。

网友D:
开漏输出有没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E:
是不是没有接上拉电阻啊

网友F:
楼主引脚电平的波动是如何测得?测量设备也对该电平有影响吧

楼主:
内上拉外上拉都不行,代理FAE工程师跟进了,来了两批也没解决,他们也不知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显波器显示,PA0引脚电平会随 spi0数据波动2V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空输入电平本来就不确定。

外上拉100K

网友G:
上拉100K?搞笑吗?这么弱的上拉,还不如用内部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拉100K?搞笑吗?这么弱的上拉,还不如用内部上拉

内上拉也是一样的现象,IC供货方都来了多个技术支持,也没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上拉也是一样的现象,IC供货方都来了多个技术支持,也没解决。

因为是STM32移植过来,STM的出贷都好几年了,也没这个问题,说明不应是原理图出问题

网友H:
会不会是产品批次的问题啊

网友I:
上拉电阻可以加这么大的吗

网友J:
会不会是货源的问题呢

网友K:
以前的批次出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L:
波动的幅度很大吗

网友M:
是否可以自己处理一下

网友N: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嘛?来问问结果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