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航顺的MCU+无线连接指那些?

楼主(2021-12-09):
点进去,没找到啥呢
这里的无线,是指WIFI么

网友A(2022-01-11):
应该指的就是蓝牙

网友B:
一般没有内置wifi的吧

网友C:
一般单片机里面没有内置的wifi模块吧,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需要。

网友D:
这个得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E:
基本上没有带wifi的

网友F:
有没有红外呢

网友G(2022-02-15):
一般无线指的是蓝牙,WiFi这种吧

网友H:
其实无线还得是专门的独立模块,好用

网友I:
建议还是用外置的无线模块吧,能稳定一些呢

网友J:
应该是蓝牙吧,一般MCU厂家好像都做蓝牙的

网友K:
无线不仅仅是蓝牙wifi,还有433啥的呢

网友L:
不一定是指的WIFI,你可以问问代理商啊

网友M:
这个不知道是指的啥,我都没找到航顺这个介绍栏

网友N:
应该是蓝牙

网友O:
我比较喜欢蓝牙这块,蓝牙好处理

网友P:
有可能是wifi吧,这个你要是好奇,可以找个航顺的工程师聊聊

网友Q:
内嵌蓝牙的MCU

网友R:
指蓝牙MCU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