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protel DXP中绘制PCB图的方法(2)建立布线规则和单位转换...

楼主(2021-12-09):
AD, AC, pc, CD, Prote
SO单片机开发指南之13
在进行绘制电路板PCB图纸的时候,需要先建立布线规则。这样一是可以自动检查布线或元件布局的错误,二是在自动布线时系统可以自动按照建立的规则进行布线。这样就很方便。
一、目标
本文的目标是建立PCB图纸的最小间距和布线宽度规则。
二、主要内容
本节主要介绍在DXP中绘制PCB图纸中建立布线规则的方法,主要包括线缆宽度和元件间距等,如元件(焊盘)与元件、元件与线缆、线缆与线缆之间的最小间距,各类走线的宽度,走线拐角等。
本文也顺便说一下将单位转换为公制单位的方法。
三、术语解释
元件:在PCB图里说的元件,一般指电路板上用于安装元件的焊盘。
四、建立规则的方法
PCB图纸中的规则基本都是在“规则编辑器”中进行设置。
1、设置布线间距
布线间距,这包括了元件与元件、元件与线缆、线缆与线缆之间的最小距离。设置布线间距规则是非常必要的,它能:
○减少线与线、线与元件之间发生短路的风险;
○减少线与线、线与元件之间的信号干扰等;
在DXP中的PCB图纸设计界面中设置布线间距的方法如下:
(1)打开规则编辑器:点击菜单栏上的“design”/”rules”,即可进入规则编辑器。

(2)设置间距规则:进入PCB规则编辑器里进行相关设置。

补充:PCB中转换单位的方法
先关闭编辑器,点击一下PCB图里的黑板区域,键盘上按Q键,就能实现单位切换。

0.254mm是系统的默认值,一般情况下,建议不要小于0.254mm。
2、设置布线宽度
布线宽度设置还是在规则编辑器里,设置方法如下图。

布线宽度的设置分为了对所有线缆宽度的设置和单根线缆宽度的设置。
1,对所有线缆宽度的设置:在上图标号2的位置选择ALL,那么就表示对所有线缆的宽度进行设置。
2,对单根线缆宽度的设置:在上图标号3的位置,选择某根线缆的编号,可以对单根线缆的宽度进行设置。对单根线缆宽度的设置的优先级是高于对所有线缆宽度的设置的,也就是说,假如同时设置了对单根线缆的宽度和对所有线缆的宽度,那么设置的这个单根线要满足单根线宽度的规则,其余的没有单独设置的满足对所有线缆的宽度规则。
在上图标号4、5、6的位置,表示了设置该线缆的线宽中位数、最小值和最大值。中位数是大部分线缆宽度满足的,在自动布线无法布过去的时候系统会自动选择以最小值线宽进行布线。
3、设置布线角度

布线角度是电路板上铜线走线在转弯时的角度,设置布线角度的方法如上图。系统默认为45度,这个角度比较合适,不用改。
4、其他
五、小结
本文介绍了PCB图纸设计的布线规则设置,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本节完,精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