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是怎么存储这些数据的呢?

楼主(2021-12-09):
我们都知道STM32每次都能处理32位的数据。那么如果我要处理的数据是8位的或者16位的,那STM32是怎么存储这些数据的呢?

楼主:
例如8位数据,我是存在四个32位内存中,每个内存用低四位,还是分别存在一个内存的四个字节呢?

楼主:
另外STM32的地址可以是8位或者16位吗?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打错了,应该是有4个8位数据

网友A:
另外STM32的地址可以是16位的啊!!

网友B:
不会也占用32bit吧?

网友C:
可以按字节(8位)/半字(16位)/字(32位)访问存储器。

网友D:
某些核心需要对齐,某些可以不对齐,但效率可能下降。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我存四个字节的,一般没做设定,32是怎么存的呢

网友E:
想想结构体是怎么存储的,就明白了....内存中是连续的,不会浪费

网友C:
你的逻辑搞反了!
不是说我想怎么处理这些数据,决定我怎么存储这些数据。

网友F:
对,数据始终存在那里,然后我以怎样一种方式来处理它。

网友E:
STM32每次都能处理32位的数据,就是一次性处理4个字节。当然,它也可以一次性处理2个字节,或者1个字节。

楼主:
那32的最小存储单元是8位的对吗?有没有最小存储单元大于8位的

网友C:
楼主可以用联合体进行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存的。弄个32位的,然后弄4个八位的,打印出来对比一下,看看是怎么取的范围。

网友G: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要拿着理论去强行解释理论,你拿stm32用着用着就自然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F:
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不要以这句话为基准去思考大鱼到底吃不吃虾米,怎么吃虾米,这东西,别人再怎么清楚的告诉你,最多也只是个详解,

网友H:
你不去实践一下,根本没办法去理解其中的东西。学这东西又不是为了考试。

网友I:
内存中是连续的,不会浪费的

网友J:
现在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的话,关心这个确实没有太多用途。MCU的速度和存储空间进本上都能满足大家的一般需求,还是多花些精力在别的地方更好些。

网友K:
那就是不会出现高位补充0的情况,直接就是8bit

网友C:
遇到同样的困惑,刚刚用keil看了一个结构体的内存情况,结构体数据是连续存储的,比如两个相邻u8的数据,存在了同一个32位内存中,实践证明一切,耶✌~~~~~~~~~~

网友L:
分成两次或者四次呗

网友L:
可以自己定义如何存储

网友A:
可以自己试试 看 是高低还是低高

网友M:
这个我也说不好 只能自己试试看

网友C:
应该就是从低到高存储的

网友N:
楼主,建议你参考一下flash模拟eeprom那一章节的内容,看看是怎么实现char类型的写入,short类型的写入,int类型的写入以及float类型的写入,如果你能认真阅读源码的话,我估计你应该明白的七七八八了
另外,使用ST-LINK Utility可以直接加载芯片的flash,找到你写入的地址,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你写入flash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