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大家对MCU中处理多任务采用时间轮询是怎么看的?

楼主(2021-12-09):
主循环结构是这样的:

for (;;)
{
         if (step_start == true)     //  此标记在时间中断服务中 1ms时间标记
         {
                        step_start = false;
                         clear_wdt();                      // 清除看门狗计数器
                         if (step_1ms > 9)
                         {
                                 step_1ms = 0;
                         }
                         switch( step_1ms )      // 时间分成10个1ms 等时间片
                         {
                                  case 0:

                                        fun_0();
                                          break;

                                  case 1:
                                          fun_1();
                                          break;

                                          .
                                          .

                                          case 9:
                                           fun_9();

                                          break;

                                   default:
                                            fun_0();
                                           break;

                      }
                 }
}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结构,据说是某知名的方案公司统一的程序结构框架,称之谓模块化编程,感觉这个时间轮询写的太Low了,大家对时间轮询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我一直**:  能最简单的方式实现功能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B:
不过往往任务的循环时间不会都一致的, 这样处理就有缺陷了.

网友C:
有个任务的执行时间长了, 也会影响其他任务, 这也需要考虑

楼主:
我想时间片轮询应该是把时间作为一个触发事件,哪个时间到被触发执行哪个任务,这里都是搞一个等时间片,CPU执行效率很差,或者是基于状态机的触发方法,有没有人对时间片的轮询有独立见解的?

楼主:
if (step_1ms > 9)
{
      step_1ms = 0;
  }

上面这个地方写错了,应该是

if(++step_1ms > 9)
{
    step_1ms = 0;
}

楼主:
自己顶。。。。。。。。。。。。。。。。。。。
有没有高手 ???

网友D:
上面给你回复的不是高手吗?不过现在这样用的不多吧?

网友E:
反正如果是对时间要求没有这么精确的这么做是可以的

网友F:
像如果是时间要求高的场合,中断里做的任务都够多的了,主函数这样做,可能后面9ms的任务得好几秒钟才执行一次

网友G:
建议主循环设置为10~100MS轮询一遍,多余的时间进入IDLE,如果不够,立刻进入下一循环,下一循环有多余时间,将上一循环超出的时间追回,这样从长时间角度看,是没有累计误差的,

网友H:
轮询的每个任务根据各自的时间标志处理自己的事情,有实时要求的任务通过中断处理,这样所有被轮询的任务是公平的,相互之间也不会冲突,容易传递消息,配合状态机轻松解决各种问题,一般禁止被轮询的任务长时间占用CPU,特别是经常长时间占用,偶尔长时间占用则是允许的

网友I:
这个要是灵活应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J(2022-06-06):
任务可以的。

网友K:
时间轮询不如中断了。

网友L:
就是rtos吧

网友M:
有推荐的方法吗

网友N:
减小了对资源的占用

网友O:
时间轮询相应比较及时。

网友P:
多任务的开发很重要。

网友Q:
RTOS基本上都这样操作

网友R(2026-01-20):
时间轮询在 MCU 多任务中简单易实现、无系统开销,适合低复杂度场景,但实时性差,高优先级任务易被阻塞,任务增多后调度效率骤降。

网友S(2026-03-27):
时间轮询是 8 位 / 简单 MCU 的主流方案,优点是无 RTOS 开销、资源占用极低、调试简单、实时性可控。缺点是任务耦合强、高耗时任务会阻塞整体响应,扩展性差。适合逻辑简单、外设少的小家电、遥控器等场景;复杂多任务、高实时性需求建议改用 RTOS,平衡开发效率与系统稳定性。

网友S:
时间轮询是 MCU 多任务的基础方案,优点是无额外开销、结构简单、稳定易调试,适合 8 位机及简单逻辑产品。缺点是任务阻塞问题突出,实时性差,扩展困难。适合小家电、传感器等简单场景;复杂交互、多外设、高实时需求时,应切换为 RTOS,提升系统可维护性与响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