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程序里存在两个C文件

楼主(2021-12-09):
一个程序里存在两个C文件.如:MASTER.C和EEPROM.C
在MASTER.C中有如下函数调用:
#define Sector1_ADDR 0x1000
uchar E2prom[5];
EEPROM_Byte_Read(5,Sector1_ADDR,E2prom);

在EEPROM.C
void EEPROM_Byte_Read(uint Len,uint Address,uchar *EEp)
以上处理,但是无法成功.
什么都不更改,只是将void EEPROM_Byte_Read(uint Len,uint Address,uchar *EEp)移到MASTER.C就成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做外部声明了没?

楼主:
肯定申明了,还做了一个头文件:
#ifndef __EEPROM_H__
#define __EEPROM_H__
extern void EEPROM_Byte_Write(uint Len,uint Address,uchar *EEp);
#endif

楼主:
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找了很久了?

楼主:
顺便说下,我得E2prom数组是定义的全局变量

网友B:
你的无法成功指的是什么?

楼主:
warning C206 missing function - prototype
warning C267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说明是我没有申明,和函数没有定义:

楼主: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_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_short   unsigned shor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_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_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idata  E2prom[5];

void main(void)
{
          uchar Delay_Flag;
                  uchar   i;
          SYS_init();
          Delay_Flag = 1;
          while(Delay_Flag)
          {
                for(i = 0;i<250;i++)
                  {
                          EEPROM_Byte_Read(5,0x1000,E2prom);
//                        EEPROM_Byte_Write(5,Sector1_ADDR,E2prom);
//                        EEPROM_Sector_Erase(Sector1_ADDR);
                  }
      }

楼主:
EEPROM.C就是这个函数了

网友C:
估计是个低级问题

网友D:
外部声明占用地址空间吗

网友E:
不会没有将EEPROM.C包含进工程吧?

网友F:
肯定申明了,还做了一个头文件:
#ifndef __EEPROM_H__
#define __EEPROM_H__
extern void EEPROM_Byte_Write(uint Len,uint Address,uchar *EEp);
#endif

把extern 去掉

网友G:
内容不动  汇编窗口debug看看

网友H:
1.涉及到的C文件和H文件有没有包含在工程里面
2.MASTER.C有没有包含头文件?

网友H:
3.你说的全局变量是定义在哪个文件,在另一个C文件中有没有做声明?

网友H:
楼主你外部声明函数名字写错了。

网友I:
.H文件的环境变量有没有添加。

网友J:
感觉这个错误太低级了,没有人回答吧。是不是?

网友K:
一定是你相互调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别的好像没有看出来什么问题的。

网友L:
你的程序调用,是有问题的。应该是比较繁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