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怎么仿真串口UART啊

楼主(2021-12-09):
请问有人知道怎么仿真串口吗,有没有像keil那样有UART的窗口,可以看到发送接收的数据

网友A:
你是说软件的simulator吗?

网友B:
你在项目属性,simulator,右侧下拉菜单,UART IO Option来选择,可以输出到窗口或是文件

楼主:
我设置成输出到窗口了,但是我找不到输出窗口在哪。。。

网友C:
你运行SIM就会看到Output组里面有个卡片叫UART1 Output的

楼主:
SIM就是MPLAB X里面的调试主项目吧,我运行调试了也没有UART1 窗口。

楼主:
还有请问一下怎么模拟辅助振荡器啊,辅助振荡器可以只给TIM1和RTCC提供时钟,而其他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吗,我使能了辅助振荡器,但是不知道在哪模拟

网友D:
大多数SOSC都没法模拟,具体你看看你正在调试芯片的信息,也和IDE版本有关系

楼主:
对的  我看帮助文档里面可以设置SOSC,但是实际又没有,我用的MPLAB X v5.25

网友E:
不知道你要仿真的型号,我看到基本上都是不行的

网友F:
可以啊,软件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如何仿真接收数据呢

网友H:
全程的软件模拟吗

网友I:
在哪里可以调用这个功能啊

网友J:
在哪里设置SOSC啊

网友K:
哪些特殊型号可以模拟啊

网友L:
得看相关型号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M(2025-11-17):
在 MPLAB X 中仿真 UART:打开 MPLAB SIM 模拟器,配置 UART 外设参数(波特率、数据位等);在 “Debugger” 菜单选 “UART Tool” 调出虚拟串口工具;设置与程序匹配的波特率,运行仿真后,程序发送的 UART 数据会显示在工具中,也可通过工具输入数据模拟接收,实现串**互仿真

网友N(2025-12-27):
在 MPLAB X 中可通过 UART 工具(UART Console)绑定仿真器串口,配置波特率等参数,实时收发数据;或用 Data Visualizer 可视化监控串口数据流。

网友N:
核心方式是UART Console 工具,适配基础的串口数据收发仿真。
Data Visualizer可进阶可视化监控,更直观调试串**互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