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模拟量计算遇到了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做的是定时器定时采样模拟量(50hz),然后进行均方根运算的程序。采样周期是312us,采样点是64点。
就是在一个周期内(0.02s)采集64个点,一共有5个通道。采集完5个通道后进入DMA中断,使用均方根公式进行运算。

楼主:
下面是我的中断部分和均方根换算子程序:
//ADC_DMA中断服务程序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 RESET)
        {
                Get_Adc_Curren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
void Get_Adc_Current(void){
        u32 j;
        float temp,Rms,youxiao;
        float  temp1,Rms1,youxiao1;
        float  temp2,Rms2,youxiao2;
        ADC_Cmd(ADC1, DISABLE);
        for(j=0;j<64;j++){
                youxiao = ADC_SourceData[j][0]*(3.3/4095);//1.658
                temp=(youxiao-1.65)*(youxiao-1.65);
                Rms+=temp;
        }
        Rms=sqrt(Rms/64);
        voltage = Rms*216;
        /*
        for(j=0;j<64;j++){
                youxiao1 = ADC_SourceData[j][1]*(3.3/4095);//1.658
                temp1=(youxiao1-1.65)*(youxiao1-1.65);
                Rms1+=temp1;
        }
        Rms1=sqrt(Rms1/64);
        currentA = Rms1*2000;*/

        for(j=0;j<64;j++){
                youxiao2 = ADC_SourceData[j][2]*(3.3/4095);//1.658
                temp2=(youxiao2-1.65)*(youxiao2-1.65);
                Rms2+=temp2;
        }
        Rms2=sqrt(Rms2/64);
        currentB =Rms2*2000;
         ADC_Cmd(ADC1, ENABLE);
}

楼主:
如果在Get_Adc_Current()程序中只进行1个ADC的换算,结果没有问题;如果把float改成double,那么2组换算的结果都没问题,但是只要进行2个以上的运算,后面的几个模拟量结果就不对。

楼主:
如果我把Get_Adc_Current()中声明的变量(如temp,Rms,youxiao等)放到函数外变成全局变量后,结果全是错的。

网友A:
这个 Get_Adc_Current()不能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可以考虑在服务程序里设置一个标记,在主循环里进行处理

网友A:
否则因为计算的任务量大,造成很多延时,产生非预期的问题。

网友B:
算法应该可以优化的,---比如把除法换成乘法什么的。

网友C:
你也可以自己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转换成电压然后再计算。

网友D:
Get_Adc_Current()不能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可以考虑在服务程序里设置一个标记,在主循环里进行处理

网友E:
放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F:
for(j=0;j<64;j++){
                youxiao = ADC_SourceData[j][0]*(3.3/4095);//1.658
                temp=(youxiao-1.65)*(youxiao-1.65);
                Rms+=temp;
        }
        Rms=sqrt(Rms/64);
        voltage = Rms*216;
        /*
        for(j=0;j<64;j++){
                youxiao1 = ADC_SourceData[j][1]*(3.3/4095);//1.658
                temp1=(youxiao1-1.65)*(youxiao1-1.65);
                Rms1+=temp1;
        }
        Rms1=sqrt(Rms1/64);
        currentA = Rms1*2000;*/

        for(j=0;j<64;j++){
                youxiao2 = ADC_SourceData[j][2]*(3.3/4095);//1.658
                temp2=(youxiao2-1.65)*(youxiao2-1.65);
                Rms2+=temp2;
        }
        Rms2=sqrt(Rms2/64);
        currentB =Rms2*2000;

网友G:
这个计算 非常复杂的!

网友H:
中断服务程序里边做这么复杂的运算干嘛

网友I:
不要做什么乘除法 用左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