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器芯片的供电问题

楼主:
基本情况: 我使用4个mos管来控制电磁阀,使用tc4426来驱动mos管,4426的输入直连51单片机的io口,输出直连ao4406al的g级。整块电路板使用的24v供电,我用一个7812abv(前缀忘了。。)降压到12v后经过两个10uF电容滤波后为4426供电。开关频率较低,只有10Hz左右。遇到的问题: 7812烧毁,甚至直接冒烟了

网友A(2021-12-09):
是因为输出电流太大吗?

楼主:
并且我使用优利德的ut61万用表电流档串联在4426的供电上,测到的最小电流是-0.4a,这个正常吗?

楼主:
一般情况下4426的供电是如何提供的呢?

网友B:
手册没有电参数吗

网友C:
你是接成H桥样子的么?

网友D:
会不会是上下桥直通了???

网友E:
一般烧毁都是这个原因的

网友F:
MCU的输出,先不接driver芯片, 用示波器先量你的这4个控制输出口, 确保你的逻辑不存在上下桥直通的状况再说.

网友G:
可能是你的控制有问题  直接短路了

网友H:
7812 可能就是真的烧坏了,输入24V,输出 12V,压差 12V,压差*电流就是 LDO 的损耗,转化为热,用手摸下LDO是不是很烫,很烫就是烧坏了。

网友F:
Gate driver 供电可以理解为 12V 通过一对PMOS+NMOS的开关, 给功率 MOSFET Cgate 充放电,具体的电流波形随便找一下就有

网友I:
或仿真一下就行,我没法发链接。

网友J:
这么高的压差建议使用 DC/DC,因为 MOSFET 驱动是瞬态的大电流,输出 12V 的电容建议大一些。

网友C:
是真的烧坏了,MOSFET driver耗电跟负载相关,虽然你用的频率不高,但因为是电磁阀,属于感性负载,耗电和感性负载电流直接相关。

网友K:
前级耗电很少,主要后级push-pull 两管子耗电。而且 24V>12V 50% 效率,就是50% 发热,电流稍大就烧

网友C:
建议换成 DC/DC,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L:
上图  才方便 分析。
这么低的开关频率不存在 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M:
MOS的驱动电流与三个方面相关联:1,栅极电容充电和放电产生的功耗;2, MOSFET 驱动器吸收静态电流而产生的功耗。3,MOSFET 驱动器交越导通(穿通)电流产生的功耗。

网友N:
主要是第一个功耗!

网友G:
功率很大吗,用三极管可以驱动吗

楼主:
多谢大家,明白了。周末快乐

网友O:
确定没有接反吗

网友P:
不应该单管功率过高啊

网友Q:
还是换成成熟的dcdc模块吧

网友R:
是不是因为管子之间不平衡导致的啊

网友S:
已经发热冒烟了吗

网友T:
估计是模拟电路的参数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