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串联谐振电路并联一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1-12-10):
LC串联谐振电路,L与外部电感互感感应出电压,组成LC串联谐振电路。但是为什么在采集信号端的电容上并联一个47K的电阻,这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电路是这种的

网友A:
作用好像是降低谐振回路的Q值,这样回路的谐振频率稍有点偏差也影响不大

网友B:
降低有载Q值,增加信号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好像是降低谐振回路的Q值,这样回路的谐振频率稍有点偏差也影响不大

我想再问问,这个应该是看作串联谐振吧。在电容端并联电阻,那不是使电阻更小了吗?那Q值增大?

网友C:
不能算串联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