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大佬做过运动控制的插补算法吗?

楼主(2021-12-10):
做了一个4轴运动控制的板子,芯片使用stm32f103zet6,使用四个定时器来控制四个轴,目前单轴的控制,多轴的控制都没问题,插补控制的时候,效率很低,想向各位大佬取取经,怎么样才能提高插补的效率

楼主:
如果只考虑平面运动的话,例如只在X,Y轴做直线插补,我的做法是先求出直线的斜率,然后X移动一步,对比Y轴的点位,再移动Y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当我移动X轴的时候要先读Y轴的状态是不是空闲,移动Y轴的时候要考虑X轴是否是空闲状态,这样就造成了执行效率非常的低下,大佬们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A:
什么是插补算法
你这四轴的话,不知道和飞行器有没有类似的

这个是四轴运动控制,不是四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