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30 的 M23 内核没有 div 0 (除0) 中断吗?

楼主(2021-12-10):
记得M3内核有一个 用法中断 对于 除0 时会产生中断
M23 内核没有这个中断了?
如果除/0 时会怎样?
BusFault, UsageFault, MemFault 都去哪了?

网友A:
M23内核应该是简化了,不再区分BusFault, UsageFault, MemFault,统一都叫Hardfaul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3内核应该是简化了,不再区分BusFault, UsageFault, MemFault,统一都叫Hardfault了

试了一下,发现除0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结果返回的是0,难道是我的 HardFaulty没有使能?  我没有找到HardFault使能的寄存器,
请高手指点

这样M23就失去了一个功能, 检测/0 的发生, 这算不算是一个缺点?

网友B:
手册上好像没写

网友C:
应该有错误中断产生吧

网友D:
简化的话 无法判定错误类型了是吧

网友D:
标志位能区分吗

网友E:
主要是看注重不注重这个

网友F:
其他种类的内核有吗

网友G:
只要是这个内核 就全部简化了吗

网友H:
这个,为啥要除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