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hipON IDE中如何做 lib库

楼主(2021-12-10):
我在创建工程过程中,没有发现有创建库的选项,不知道怎么创建一个lib库,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用户也能创建么

网友B:
官方不是有lib库嘛?

网友C:
没理解什么意思?自己写代码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理解什么意思?自己写代码库?

对的,考虑到软件外包的可能性,有些自己写的代码需要封装成库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考虑到软件外包的可能性,有些自己写的代码需要封装成库

如果不能创建库的话,就只能以.O的形式发布了

网友D:
原本Eclipse是可以创建静态库项目,但芯旺把它砍掉了。
看来国内的MCU厂商都一个尿性,都喜欢大砍Eclpse而向Keil看齐,这种做法原Eclipse用户是不能接受的。
我在隔壁就吐槽过:https://bbs.21ic.com/icview-3184452-1-1.html

另外,静态库.a文件其实是.o文件的归档文件,可以通过gcc工具链里的ar命令手动归档生成,如:kf32-ar libtest.a test1.o test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