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72配置管脚输出高频时钟CLK_OUT异常

楼主(2021-12-10):
最近学着使用NUC972,使用GPIO可以点亮LED,但是无法输出CLK_OUT,这个是怎么回事?求助void clk_out_config(clk_freq  FREQ)
{

        setReg32(REG_CLK_PCLKEN0,getReg32(REG_CLK_PCLKEN0) | (1<<3)); //Enable GPIO engin clock.
           setReg32(REG_CLK_HCLKEN,getReg32(REG_CLK_HCLKEN) | (1<<5)); //使能PCLK  AHB时钟,默认PCLK为75Mhz
         setReg32(REG_SYS_GPG_MFPH,getReg32(REG_SYS_GPG_MFPH) | (15<<24));//配置为CLK_OUT

           setReg32(REG_CLK_DIVCTL7,getReg32(REG_CLK_DIVCTL7) | (1<<4));//配置分频因子

           GPIO_OpenBit(GPIOG,BIT14, DIR_OUTPUT, NO_PULL_UP);//配置PG4输出
}

网友A:
当频率源用么

网友B:
这个可以当什么用了

网友C:
这是多高的频率啊

网友D:
需要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E:
这个时钟可以输出吗

网友F:
输出这个信号都可以做什么呢

网友G:
这个使用的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啊

网友H:
io口的初始化代码也有关系的

网友I:
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呢?说一下看看。

网友J:
使用的是外部时钟吗

网友K(2022-01-27):
是不是配置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