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问题

楼主(2021-12-10):
(无正文)

网友A:
老芯片了,什么是“没有办法操作”啊? 其他P4口引脚正常吗? P0-P3呢? 可检查是否正确引用头文件,配置正确IO模式,读引脚时有否加入几个NOP? 跑跑流水灯试试。。。

楼主(点评):
谢谢,我在研究一下

网友B:
别人不是神。
描述问题尽量详。

网友C:
什么应用什么模式要描述下,一般设置p4m0 p4m1正确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