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操作系统是如何协调多任务的

楼主(2021-12-10):
一般来讲,会有人说
分时
就是说每个任务分若干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多任务中的一个任务使用CPU
该任务的时间片用完了,就换下一个任务

但是我虽然跑过ucIII,对这个理解只是停留在别人说的层面上,也不清楚如何分时的,
有时候,任务冲突,仅仅是改改优先级等杂七杂八的地方~

各位大神,能不能谈谈对实时操作系统的理解?

网友A:
即便是操作系统 也是更微小的分时

网友B:
就是并发的进程

网友C:
这个都是一本书一本书的讲的

网友D:
即便是并发 其实也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E:
任务管理器

网友F:
这个真是不好形容

网友G:
感觉就是划分时间片,然后交替执行各个任务
只是时间片划分的比较小,
感知上就是同时执行了吧

楼主:
好像操作系统跑起来,反而比裸跑简单一些
刚接触,没想想的那么难

网友H(2022-01-11):
可以简单理解为,mcu定时中断,检查各个任务优先级。执行优先级高的任务。具体为先将旧任务使用的寄存器,程序指针,堆栈指针保存起来(上下文),再将新任务的寄存器,程序指针,堆栈指针导入,然后程序跳转就可以切换到新任务了。说得不够具体和准确,建议楼主还是找本rtos的书来看看。

网友I:
WIN 系统是不是实时系统,应该是按时间片跳的,WIN系统下的delayms(1) 其实是 15MS-20ms

网友J:
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一般都是创建任务就没了

网友K:
我理解的MCU的操作系统可能就是高级的中断操作

网友L:
你可以自己看看视频教程哈,这个停留在别人说的阶段是不行的

网友M:
好像是时间片的操作,然后就是会有空闲中断

网友N:
按理说,你跑过系统,应该不会很难理解啊

楼主:
对,实现功能是没问题的,就是深究的话,还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