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IO 翻转速率问题

楼主(2021-12-10):
请教一下,030系列,IO 翻转速率:快速和慢速分别是多少?

网友A:
快速的可以满足10M的翻转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的可以满足10M的翻转速率

那分别是多少?有具体数据吗?如:是2M还是10M还是5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分别是多少?有具体数据吗?如:是2M还是10M还是50M?

没有测试过具体的数据

网友B:
看数据手册里面有描述

网友C:
收据手册里面没有描述嘛?

网友D:
和系统时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