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双向可控硅结构

楼主(2021-12-10):
看很多资料说双向可控硅可以等效为2个单向可控硅并联,但单向可控硅只能触发为正压的时候才能触发,只能工作在一个象限,并联后应该只能工作在第1,3象限吧。不知道2,4象限为什么也可以工作。有哪位老师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研究这些无聊的话题干什么?只要搞清楚双向可控硅要避开哪个象限就行了。

网友B:
楼主,你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其实,就像你首楼的图片,网络上绝大多数的双向可控硅等效电路都是这种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的电路,

但是,这等效电路是完全错误的,

下面是我好几年前发的一个帖子,供你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792660-1-1.html

网友C(点评):
单向等效电路也是错的,网上抄来抄去,一错具错。开始不懂就觉得没意思,这几天玩进去很有趣,基本逻辑对了,搭建电路就简单容易。而且可以实现其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这些无聊的话题干什么?只要搞清楚双向可控硅要避开哪个象限就行了。 ...

懂了原理才能更好理解吧。双向可控硅4象限都可以工作,2个并联是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其实,就像你首楼的图片,网络上绝大多数的双向可控硅等效电路都是这种两个单 ...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原理才能更好理解吧。双向可控硅4象限都可以工作,2个并联是错的吧。 ...

知道红箭头所指向那种触发象限要尽可能避免使用就够了,别的不用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红箭头所指向那种触发象限要尽可能避免使用就够了,别的不用想太多。
...

为什么要避免呢?我觉得第2,4象限也可以工作的啊。也是一样出发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避免呢?我觉得第2,4象限也可以工作的啊。也是一样出发的吧

能触发但是需要的触发电流太大了,看一遍《双向可控硅应用的黄金法则》这个文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触发但是需要的触发电流太大了,看一遍《双向可控硅应用的黄金法则》这个文档吧。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其实,就像你首楼的图片,网络上绝大多数的双向可控硅等效电路都是这种两个单 ...

您好,我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结构。2个反向并联,就可以实现4象限都可以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的结构。2个反向并联,就可以实现4象限都可以工作了。 ...

任何反向并联的等效电路,或许能够实现相应功能,但都不是对双向可控硅的正确模拟,因为反向并联不可能导致有且仅有一个象限Ig较大,

我记得以前有个国外小哥,他也发现了反向并联的问题,后来用了十多个三极管来模拟双向可控硅,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架梯子出去找一找,不过很难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用这两个,保证能触发成功,别个不保证。
谁记得什么象限,记得电路倒是容易。
RD说的很好。 ...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332-1-1.html

这是我找到的几个单片机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的应用笔记。无一例外的都是单片机的电源端接可控硅T1端,然后输出低电平给门极,也就是相对于T1,G极是-5V开通可控硅。

也就是我在#6那张BT138 Datasheet截图中Igt参数(T2+,G-)、(T2-,G-)这两个触发象限,避开了尽可能不要用的(T2-,G+)象限。

网友A:
楼主还在谈什么四个象限都能触发,实验室里面玩玩可以,做产品批量生产会死的很惨,有的可控硅根本就没有第四个象限的参数,人家就不让你用,捣鼓这些无聊的问题真没意思。

https://www.st.com/resource/en/application_note/cd00003854-thyristors-and-triacs-latching-current-stmicroelectronics.pdf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bta1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