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791没有输出

楼主(2021-12-10):
利用FPGA控制AD5791,但是代码写入后没有输出,设定的参考电压范围是0-10V,Vcc3.3V,FPGA采用3.3V输出,sclk为1MHZ,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现在尝试用sdo线读取寄存器的值,并没有返回值,是不是说明控制寄存器的值并没有写进去,有点没有思绪了

网友A:
如果怀疑硬件  贴图吧

楼主:


网友B:
太笼统了,电压是否正常,端口连线,fpga是否输出正常,AD端是否收到,时序是否正确

我用万用表和示波器都看了,电压都与设置的相同 利用vivado自带的ila分析仪也能看到有数据输出,时序与仿真结果一致,所以想问有什么关键性的细节可以检查一下。时序图我刚贴出来了。控制寄存器写的24‘h200002,数据寄存器24’h1FFFFF

网友B:
@aaaa11111212 :是不是可以参考C的时序
谢谢,但是这个代码用C写的,我需要verilog的代码,因为没找到才自己照着时序图写了一个,但是现在出不了结果

网友C:
如果没有输出的话,那首先第一步能想到的就是信号时序问题,建议仿真一下逻辑代码,看下时序上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输出的话,那首先第一步能想到的就是信号时序问题,建议仿真一下逻辑代码,看下时序上有无问题。 ...

我感觉的有什么细节的东西被漏掉了,仿真的时序图是根据datasheet写的,结果都一致

网友D(2022-11-15):
请问楼主可以给个代码参考一下吧,想学习学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