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的差分线能直接连Type C接口么?

楼主(2021-12-10):
CYUSB3014能使用Type C接口么?好像没见到有人用,能用的话,可以直接连么?

网友A:
当然可以直接使用呢!

网友B(2023-11-10):
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C:
Hi,
     如果是TYPE-C plug, 可以将CC1拉低,将TX1/RX1对接到FX3上,如果是TYPE C母口,则需要使用MUX进行对应SS line对的切换,可以参考以下链接: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Knowledge-Base-Articles/Designing-Type-C-products-based-on-EZ-USB-FX3-and-CX3/ta-p/251806

网友D(2024-01-12):
可以直接使用,注意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