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做SPI从机

楼主(2021-12-10):
最近实现了GD32做SPI主机,完全没毛病,但是做从机时却通讯失败。有没有前辈做过GD32F4系列做SPI从机进行通讯?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老哥,GD32做主机,采用QSPI模式,有些时序问题想请教?请问可以加个微信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GD32做主机,采用QSPI模式,有些时序问题想请教?请问可以加个微信聊吗? ...

老哥,我没做四线SPI,不太了解啊

楼主:
搞定了,使用SPI1做从机完成了与ARM主机的通讯,但是SPI0和SPI2依旧有问题,排查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使用SPI1做从机完成了与ARM主机的通讯,但是SPI0和SPI2依旧有问题,排查中 ...

您好,我今天也在学习用spi做从机,但是有点儿懵,可以麻烦你把初始化配置和接受处理的部分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我没做四线SPI,不太了解啊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时钟上需要严格相同吗

网友D:
这种是不是需要四线制的连接方式啊

网友E:
当时spi1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主要看时钟线的表现

网友G:
一条线上可以带几个从机啊

网友H:
对供电要求也有提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