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过压保护电路求指教

楼主(2021-12-10):
如图所示,用晶闸管和稳压管设计了一个过压保护电路,输出电压是5V,经过测试,发现,当输出电压大于5.4V时,晶闸管导通切断输出。现在有点没搞懂这个电路的原理,按照我的理解,当电压超过5V时,流过R10或者R43的电流应该是(Vout-5)/750R,当这个电流满足晶闸管的开启电流时,晶闸管导通。但是我实际测试,我减小了R10和R43,但是导通电压还是一样的,想问问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A:
1N5338 导通后内阻很小,R10,R43 阻值改变不太有影响

网友B:
“当电压超过5V时,流过R10或者R43的电流应该是(Vout-5)/750R,当这个电流满足晶闸管的开启电流时,晶闸管导通。”

这个理解不对

假设你的电路的设计思路是对的,晶闸管导通的电流来自上面的稳压管,不是流经电阻的电流,那个电阻是用来给电容快速放电的

再说说你电路设计的思路,我怀疑有问题

按照过压设计的一般逻辑,发生过压是切断输入,这个电路是并联在输出,是把输出短路,这就会有个问题,因为一旦短路,晶闸管流过很大的电路,输出电压就会下降,过压就不会在成立,稳压管会关断,进而关断晶闸管,最后可能会达到一种平衡。

网友C:
把晶闸管换成三极管再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