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元件识别救助

楼主(2021-12-10):
看看那个大哥知道图上的元件型号(U19,U21),或者代换型号,谢谢了,这个电路应该是一个互补推挽电路,换了两个对管三极管,没有输出

网友A:
@tyw 前辈又有坛友需要辨识支援了,还请赐教一二。

网友B(点评):
丝印看不清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多谢前辈指点,楼主会上高清图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yw 前辈又有坛友需要辨识支援了,还请赐教一二。

漁具获取方法:
右上角搜"贴片"→点"高级"→"作者"栏填"tyw"→点搜索,可下载各种密籍,
用此方法可搜其它想要的资料,

楼主:
丝印貌似9K850和8K852,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