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非常雷人的IO答复

楼主:
在做项目开发的时候,需要将单片机的某些IO在程序中不停地在推挽模式及高阻态做切换。被某代理公司的FAE告知,如果要切换模式,需要将PC指回main函数?
我当时立即无语,这个真的是笙泉公司设计的?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就算芯片价格再便宜,我是不会用的。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个答复。

所以在此发文,想请问一下,MG82F6D32芯片目前有3种模式的输出跟1种模拟输入的模式配置.如果要选择高阻态的话,可以用模拟输入这个模式吗?看了规格书,普通IO只有这个输入有高阻态,但是我的io不是做ad功能。所以,请大伙看看

楼主(2021-12-10):
找到这个输入配置的方法

网友A:
P3端口,用高阻输入模式或无上拉开漏输出模式做高阻输入
其他端口,用无上拉开漏输出模式做高阻输入

网友B:
不得不说,这FAE真他娘的是个人才

网友C:
是什么条件,需要来回切换

网友D:
还没用过实时切管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条件,需要来回切换

驱动LED灯,查理复用可以了解一下

上图,看运行结果

gif看到的闪烁感是由于设备导致的,肉眼情况下能够完全被欺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 【静下心思】该有的模式 设置 寄存器 都能实现的 。

当然 如果去 【用库】那就是 囫囵吞枣 了 。 ...

对,自己已经解决了该问题

网友F:
这个操作有点骚啊

网友G:
如果是这样,谁敢用,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LED灯,查理复用可以了解一下

上图,看运行结果

这种数码管,不是有专门的驱动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码管,不是有专门的驱动芯片么

应该有
成本很重要,老板能少一根毛,绝对不给你两根

网友H:
我认为说的没有什么错误呀。很对的。

网友I:
他能够这么回复你,也是醉了,哎。

网友J:
对于FAE的我,都感觉到这个问题回答的很有艺术氛围的。哈哈!

网友K(2022-01-21):
哈哈,多半酒喝多了。

网友L(2022-06-16):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I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