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XFMC使用时TIM4_CH2不能用

楼主(2021-12-10):
如题,XFMC使用时,PB7配置好的TIM4_CH2功能被强制取消了,不能使用。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共用IO了?

网友B:
使用XFMC接口时,PB7默认作为NADV信号,请参考AFIO_RMP_CFG2寄存器说明:

楼主:
测试了,按方法修改后可以正常使用PB7的PWM功能了。这个比ST好,ST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C(2023-06-06):
XFMC还有吗,现在所有的数据手册都删除这个功能的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