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下伪全息播放器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1-12-10):
看了下别人搞的伪全息播放器,觉得挺有意思也想弄一个。看了下教程有点不明白,这个是把lcd的背光拆下来放在盒子的最里面吗?

教程出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Q4y1T7u1

网友A:
背光不要,把lcd封在盒子的最外边,盒子内腔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z4y1Q72v/?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0   可参考这个 ...

是不是把lcd的偏光板和导光片都拆掉了,液晶没了偏光板为什么还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lcd的偏光板和导光片都拆掉了,液晶没了偏光板为什么还能用。

全都去掉,这样液晶才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