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制作单相全桥逆变疑问

楼主(2021-12-10):
SPWM里面有三角载波和正弦调制波,好多资料都写了三角波和正弦波相交等方法,得出一个等式:脉冲宽度和sinx对应的关系。这个关系式大概就是随着三角函数的周期变化,脉冲宽度也周期变化,近似正弦波。判断1:根据这个等式,计算出DSP里面PWM模块TBPRD值的数组,1个周期内不停的加载这个数组。就产生一个占空比变化的Spwm。这个理解有问题吗?
问题2:产生这个spwm占空比,怎么去控制全桥4个管子,如图1234管。
           直接的想法:在逆变正半周期,先开14管子,占空比先增大然后减小,负半周期,开23管子,占空比先增大减小。?
问题3:逆变回电网的功率怎么决定,如原理图,是+-200V决定的吗,压差越大,功率越大。

网友A:
真好学啊

第一个应该是对的
第二个你的截图都有详细的内容了,自己可以用LTspice简单搭个电路,看看占空比的变化
第三个,交流系统有功率因数,输出的功率有正有负,输出的电压跟调制比有关,就是M值,modulation index
    所以不是母线电压越高,输出功率越大,跟调制比和负载有关
   系统能输出多大功率,和系统输出多大功率是不一样的

楼主(点评):
好的,谢谢坛友赐教。这种电路已什么形式来搞最为稳妥?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太笼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吸收消化一下。

网友A:
https://www.ti.com/tool/TIDM-HV-1PH-DCAC?keyMatch=DCAC%20REFERENCE#design-products

网友B:
我不太懂感觉就是生成个正弦表和一个数相乘,这个数就是调制指数M,最大是1,超调就大于1,结果放到PWM定时器。

功率可能就是400*0.7071*调制指数

下面动画就是我开CHROME浏览器自动翻译看到的https://www.switchcraft.org/learning/2017/3/15/space-vector-pwm-intro
感觉和SPWM原理差不多,我没看过书没学过理论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点评):
多谢老乡的资料分享!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不用谢共同学习。

网友B:
共同学习,我也没搞过单相的,不知道下管只工作开关模式行不行,0-180度1管输出正弦表的0到180度,4管开,180-360度2管输出正弦表的0-180度,3管开

楼主(点评):
感觉这种线路可以直接参考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