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谐振电路并联一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1-12-10):
LC并联谐振电路,L与外部电感互感感应出电压,组成LC串联谐振电路。但是为什么在采集信号端的电容上并联一个47K的电阻,这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你把整个电路给出来

可以做个仿真看看没有47K会怎么样。。。

网友B(2025-09-09):
降低输入阻抗。并联谐振点时,回路阻抗Z会达到峰值,激励电流源流经谐振网络会在两端产生非常高的电压!并联小电阻可以有限拉低谐振网络阻抗Z,从而降低回路两端电压!但电阻的功率和耐压要注意选择!

网友C:
降低Q值增大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