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 PWM如何捕获占空比

楼主(2021-12-10):
我在使用 n76e003做占空比捕获的时候,发现频率5K 占空比0.1%的时候 捕获会出错误。有没有大佬有成熟的占空比捕获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A:
1/5KHz*0.1%=0.2uS=3.2T(按76E003跑16MHz) 。
按76E003的速度,不管是查询还是中断,还没开始处理第二个沿就来了。
这要没点特殊方法或技巧肯定会有问题。

@似水流年1125 :可以考虑双通道输入分别抓不同边沿,每个输入一个周期抓一次,足够时间处理。
那您那边有什么好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B:

拿timer 2 capture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只能计算得到呢

网友D:
就是直接判定占空比进行捕获

网友E:
如何直接捕获占空比啊 我还是比较迷茫

网友F:
其他情况不出错吗

网友G:
会不会因为尖峰导致捕获错误呢

网友H:
集中在窄波形出错是吗

网友I:
这个需要计算一下,然后通过示波器查看一下,比较好。

网友J:
抓占空比?
能直接抓么,不太现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