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检波125K曼彻斯特码,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1-12-10):
电路图如上,单片机应该是C8051F300。
线圈是125KHz的,用于读取钥匙扣

2脚和4脚接入单片机,并没有使用LM358放大。
如何检出载波里面的曼彻斯特码?
对F300芯片不是很了解,请大神赐教,大概描述一下进入单片机怎么处理这两路信号的。
谢谢!

网友A:
21ic就是有这点不好,图片压缩的有时候就看不清了,比如你的原理图,所以最好用pdf方式再传一下,看不清楚。

网友B:
外面有很多免费图床。。。。只是一般搞硬件的都不知道。。。。
https://metaimg.cc/

网友C:
直接中断判断就好了啊,125KH,用51单周期的,有10M的主频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ic就是有这点不好,图片压缩的有时候就看不清了,比如你的原理图,所以最好用pdf方式再传一下,看不清楚 ...

原理图没有具体的电容和电阻值,示意图的原理应该够用的。清晰了还是这个回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中断判断就好了啊,125KH,用51单周期的,有10M的主频足够了.

两路检波信号进了单片机,应该不是中断能搞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路检波信号进了单片机,应该不是中断能搞定的。

两路信号只不过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分开中断罢了,比如上升沿中断清零下降沿中断计数,只是利用硬件来方便程序处理而已,现在高级定时器都有捕获计数功能,用一个io口就能完成脉宽捕获,

楼主:
如果是通过中断计数器,那就没有必要接入两路检波了吧?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我做过很多这种产品,最近使用的是STC15W204S SOP8的单片机做的,电路比楼主的还简单(单检波),STC15W204S有一个模拟比较器,感应距离轻松到达7~8cm。
楼主的图,双检波,进入MCU的运放或比较器或ADC均可,然后软解曼码,曼码是512ms一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我做过很多这种产品,最近使用的是STC15W204S SOP8的单片机做的,电路比楼主的还简单(单检 ...

如果单检波接mcu的比较器,比较器部分怎么配置?怎么处理管脚的信号呢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单检波接mcu的比较器,比较器部分怎么配置?怎么处理管脚的信号呢

谢谢 ...

接法与用LM358等运放接成比较器一样的使用,STC的模拟比较器还有数字滤波功能,这个很好用。

网友F:
这两天正在捣鼓曼彻斯特编码,买了一个成品模块,然后抓波形,看明白了波形,只是还没有想到怎么同步时钟,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确定首位数据
红色框内为起始帧,下面的橙色为125k的载波信号。
在我所了解中,曼彻斯特编码分为曼彻斯特码和标准曼彻斯特码
曼彻斯特码是从0-1为1(上升沿),从1-0为0(下降沿)
标准曼彻斯特码是从1-0为1(下降沿),从0-1为1(上升沿)。
其实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是0是1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时间基准,也就是时钟,假设t0时刻是一个上升沿的信号,t1时刻是下降沿的信号,t3时刻出现了一个高电平,那么t3时刻的数据该怎么判定,这一点我还是没有想明白。
做个一个验证板,目前还在打样中,等板子到手上了,再验证一下吧

网友G:
这个可以写卡,不过现在有的门禁可以限制复制卡的使用!

网友G:
我的使用外部运放比较器,可以带蓝牙,和手机连接后读出卡号的!

网友H(2023-07-30):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简单的,我做过很多这种产品,最近使用的是STC15W204S SOP8的单片机做的,电路比楼主的还简单(单检 ...

你好 我也有这方面需求 想和你详细了解一下 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