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华大测评】官方延时函数Ddl_Delay1xx精度测量

楼主(2021-12-11):
今天看hc32f460_utility.c中官方给出的void Ddl_Delay1us(uint32_t u32Cnt)和void Ddl_Delay1ms(uint32_t u32Cnt)时,发现其函数注释说明其延时不是精确的:
/**
*******************************************************************************
** \brief Delay function, delay 1us approximately
**
** \param [in]  u32Cnt                 us
**
** \retval none
**
******************************************************************************/
/**
*******************************************************************************
** \brief Delay function, delay 1ms approximately
**
** \param [in]  u32Cnt                 ms
**
** \retval none
**
******************************************************************************/
好奇其误差到底有多大,因此用TIMER02测量其精度。TIMER02的最小测量分辨率为0.02us。测量结果如下:
误差挺大的,让人意外。

网友A:
这个不是串口打印的么?
下载看看怎么测试的,学习下

网友B:
还是得自己用滴答定时器延时

网友C:
官方库函数里面,有两个delay函数,一个是软件指令的delay,一个是systick定时器做的delay,
你测试的是软件指令的delay,肯定有误差!
如果想要准的,可以用systick或者其他定时器做delay!!!

网友D(2022-01-10):
大概能相差多少呢

网友E:
为什么有时候会卡在延时函数里边呢

网友F:
用systick做延时

网友G:
没有其他代码进行干扰吗

网友H:
还得刨除输出传输用的时间

网友I(2022-05-18):
引用 网友C:
官方库函数里面,有两个delay函数,一个是软件指令的delay,一个是systick定时器做的delay,
你测试的是软 ...

systick 最小可以设定1us延时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I:
systick 最小可以设定1us延时么

感谢【qjp1988113】的分享

下面是我用他代码 测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