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HC32F460开发板的键盘原理图中器件标号D31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1-12-11):
请问下HC32F460开发板的键盘原理图中器件标号D31(3pF,0603 ,9V)等具体是什么器件?

网友A:
D31叫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防静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1叫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防静电的

谢谢

网友B:
TVS二极管

网友C:
有这么小封装的?

网友D:
我觉得是压敏电阻~

网友E:
感觉D开头的一般都是二极管,具体还要看电路应用

网友F:
这个好像是瞬态抑制吧,看你标的参数描述的话

网友G:
一般是二极管,如果是键盘板的话,很有可能是瞬态抑制

网友H:
具体可以看看丝印,查一查看是啥型号

网友I:
你可以看他咋用的,如果一端接信号,一端接地的话是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J:
你可以把电路图贴出来么?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K:
上面没有丝印吗?一般从丝印上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的

网友K:
不过一般这个d开头的代表二极管比较多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过一般这个d开头的代表二极管比较多吧

那只是一般,
我们这,电阻还有用x表示的呢,总有那么一两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网友M(2022-01-10):
封装啊 电压值啊什么的

网友N:
可以通过他连接的位置来判断一下

网友O:
极有可能是防静电用的

网友P:
一般来说就是二极管 至于是什么种类的二极管那就说不好了

网友Q:
没有元器件清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