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AN0096--AT32F435/437xx GPIO 使用指南

楼主(2021-12-11):
AT32F435/437xx GPIO 使用指南
前言
  AT32F435/437xx的通用功能I/O (GPIO)提供了一系列与外部环境通讯的接口,可用于MCU与其他嵌入式设备之间通过数字或模拟方式的通讯。AT32F435/437xx系列的GPIO还提供了丰富I/O复用功能,能够使得多个外设可以同时工作,并且保证每个引脚在某一时刻只会连接到一个外设,从而避免了外设冲突的产生。

支持型号
AT32F435xx,AT32F437xx

参考资料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437\examples\gpio
    RM_AT32F435_437 文档的通用和复用功能 I/O(GPIO 和 IOMUX)章节

目录

1 GPIO 特性  ...................................................6
2 GPIO ............................................................7
2.1 GPIO toggle  ..............................................8
2.2 IO 引脚的 5V or 3.3V 容忍 ..........................8
2.2.1 标准 3.3V 容忍引脚(TC) .......................8
2.2.2 带模拟功能 5 V 容忍引脚(FTa)  .............8
2.2.3 带 20mA 吸入能力 5V 容忍引脚(FTf) ......9
2.2.4 5V 容忍引脚(FT) ...................................9
3 IOMUX  ......................................................10
3.1 I/O 复用功能输入/输出  ..............................10
3.2 特殊 I/O  ...................................................19
3.2.1 调试复用引脚 ..........................................19
3.2.2 振荡器复用引脚  ......................................19
3.2.3 电池供电域引脚  .....................................19
4 GPIO 固件驱动程序 API ............................ 20
4.1 输出模式 ..................................................20
4.2 输入模式 ..................................................20
4.3 模拟模式 ..................................................20
4.4 复用模式 ..................................................21
4.4.1 USART I/O 复用模式配置  .......................21
4.4.2 TMR I/O 复用模式配置 ...........................22
4.4.3 I2C I/O 复用模式配置 ............................22
5 案例 LED 翻转  ...........................................24
5.1 功能简介. ................................................24
5.2 资源准备 .................................................24
5.3 软件设计 .................................................24
5.4 实验效果 .................................................25
6 案例 SWJTAG 接口复用 .............................26
6.1 功能简介 .................................................26
6.2 资源准备 .................................................26
6.3 软件设计 .................................................26
6.4 实验效果 .................................................27
7 版本历史 .................................................. 28

GPIO 特性

  A.最大封装(144pin)具有116个多功能双向的I/O口;
  B.所有I/O口都可以映射到16个外部中断;
  C.绝大部分I/O口可容忍5V输入信号;
  D.所有I/O口均为快速I/O,寄存器存取速度最高fAHB;
  E.I/O引脚的外设功能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操作来开启写保护,以避免意外的写入I/O寄存器;
  F.每个GPIO引脚都可以由软件配置成输出(推挽或开漏)、输入(带或不带上拉或下拉)或复用的外设功能端口;
  G.可选的每个I/O口的电流推动/吸入能力;
  H.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SCR)和端口位清除寄存器(GPIOx_CLR)为GPIOx_ODT 寄存器提供位访问能力。
详细功能介绍及应用实例,请参考附件源文档

网友:
支持一下,巅峰之作!!!

网友A:
这个需要时间,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B:
巅峰之作

网友C(2022-01-11):
讲解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D:
模式较多

网友E:
讲解很详细,模式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