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F如何实现接受一帧数据并判定帧数据的准确性?

楼主(2021-12-11):
没有找到帧终端的判定标志位,貌似没有这个功能,怎么样实现检测到一帧数据接受完成了呢?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US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i;

    if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接收中断
    {
        RxBuffer[i++] = (uint8_t)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usart0_send_byte(RxBuffer[i++]);
    }
                else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TBE))//发送中断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IDLE);
    }
}

网友A:
用一个定时器,定时周期几个mS, 串口每收到一个字节就重置定时。这样若发生了定时中断,就表示有几mS没收到数据了,就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

楼主(点评):
判断IDLE中断是不是不可以?貌似stm32F030可以直接判断idle的帧中断标志位来用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有IDLE中断当然更好。但是大多数芯片串口没有IDLE中断。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看GD32E230官方手册里有这个USART_INT_FLAG_IDLE,但是调用时候没反应

网友B:
直接modbus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modbus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modbus只是一种通信协议,也需要MCU能判断一帧数据是否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只是一种通信协议,也需要MCU能判断一帧数据是否完成。

modbus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案,ascii模式\r\n,rtu模式3.5T。

网友C:
接受一帧数据 空闲中断+DMA
判定帧数据的准确性 自己解析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odbus已经提供了解决方案,ascii模式\r\n,rtu模式3.5T。

对啊,这里的3.5T就是定时时间,超过3.5T没有新的数据就表示一帧结束,发生定时中断,然后进行数据处理。这种方法适用于没有串口空闲中断的单片机。

网友D:
是什么通讯方式呢

网友E:
完全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协议内容

网友F:
硬件后台就会自己判定吧

网友G:
需要在哪里进行判断呢

网友H:
可以启用内部的crc校验吗

网友I:
还是需要软件进行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