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的CyclingSensor例程配置上休眠后,蓝牙没法连接

楼主(2021-12-11):
CH573的CyclingSensor例程配置上休眠后,蓝牙没法连接,配置休眠是在”setting“中加了一组symbols--"HAL_SLEEP=TRUE",是不是不对,还要那个地方配置。

网友A:
使用官方评估板和EVT中的CyclingSensor例程,开启HAL_SlEEP,可以正常搜索到设备并连接。如果您是自己的板子,可以先尝试关闭HAL_SlEEP,看下是否可以搜索到设备,并连接。
32K的晶振是否焊接?如果没有,可以打开内部32K晶振。

网友B:
试试沁恒fae的方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