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晶振的精度与体积有关系么

楼主(2021-12-11):
同频率的晶振,封装尺寸不一样
不知道这个和精度有没有关系

如果没有,是不是可以选择封装小的,省地啊~

网友A:
呵呵,没有关系哈。

网友B:
晶振的精度和体积没有关系哈

网友C:
一般来说,应该是没有吧
参考晶振指标

网友D:
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哈,你别理解错了

网友E:
晶振只是跟材质有关系,跟体积好像没有关系

网友F:
精度一般都是跟环境温度,跟外部电容都有关系的

网友G:
选择小的封装比较好啊,就是焊接费劲点儿

网友H:
跟体积没有关系,精度跟材质和环境有关系

网友I:
跟尺寸没有关系的,相信自己的理解

网友J:
尺寸不一样是包装的问题,一般大体积的比较便宜呢

网友K:
精度好像与温度有关系,所以晶振要考虑温漂参数

网友L:
选择体积小的是趋势,我现在用的晶振封装体积都比较小

网友M:
一般情况都是与环境有关系,材质有关系,没听说与体积有关系的

网友N:
封装好像是没啥关联吧,和精度没有关系

网友O:
可以自己测测,不过一般情况直接问晶振厂商就好啦

网友P:
我知道的晶振的精度是与环境温度有关系的

网友Q:
这个估计是没有关系的,选择小晶振肯定没问题,还省PCB的空间

网友R:
晶振好像是与材质有关系,你可以具体请教一下制作厂商

网友S:
我的理解是晶振的精度就与温度有关系的

网友T:
与精度是没有关系的,大胆的用就好了

网友U:
换封装好像是没啥问题,我之前就是从49S换成了5032,正常用

网友V:
尺寸肯定与精度无关的

网友W:
之前了解的是,晶振与外环境的温度有关系,温度变化精度可能不准

网友X(2022-02-08):
感觉关系不大

网友Y:
这个真的没有关系的,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