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2寸LCD屏,LVGL控件demo

楼主(2021-12-11):
这个是官方的LVGL控件demo。实际项目(STM32F103)已经使用过,效果非常nice

网友A:
效果很一般,有明显的界面撕裂现象,SPI接口慢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很一般,有明显的界面撕裂现象,SPI接口慢的缘故吧

说的很对,确实有撕裂现象。这个屏的芯片是ST7789,实测SPI最高只能支持到60M,demo又都是整屏刷新,所以刷起来就有点费劲了。在实际产品中用的也是类似的SPI屏,90%都是局部刷新,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追求更好效果得用LTDC和DMA2D驱动RGB接口的屏幕。不过这些是硬件性能限制,LVGL本身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demo也是给大家看看有些啥控件可用。

网友B:
刷新率低了点

网友C:
7寸及以上的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寸及以上的有么

LVGL可以支持大屏,其实这个取决于你的硬件资源和性能。其一是刷屏速度,超过320*240分辨率就不适合用SPI屏了,速度跟不上,需要RGB接口的屏,用DMA刷。其二,更大的分辨率也需要更大的缓存,缓存大小直接影响刷屏性能,所以尽量提供足够大的缓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LVGL可以支持大屏,其实这个取决于你的硬件资源和性能。其一是刷屏速度,超过320*240分辨率就不适合用SPI ...

额~~这个~~
我用的是FSMC+8875+屏,800*480
是有RGB数据线的,
应该就是你说的RGB接口吧

网友D:
能加快速度吗

网友E:
主要看分辨率了

网友F:
非常考验单片机的 硬件配置

网友G:
为什么 会有撕裂现象呢

网友H:
分辨率一般了

网友I(2022-10-14):
高分辨如1366*768,加个瑞佑的液晶控制IC如RA8889之类的,MCU也可以用SPI来控制,刷图用RA8889来处理,MCU只发指令,不占MCU资源,实现起来比较容易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