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22升压电源EMC骚扰功率超6DB如何搞

楼主(2021-12-11):
这个EMC有什么方案整改这6DB呢,改低工作频率没效果,有什么良策

网友A:
EMC和效率就是一对冤家,很容易的,你可以调整Q3、Q4的栅极串联电阻,适当降低开关沿速度,后果是效率会有所降低,但是EMC会大幅度降低。

网友B:
B+ 没有遗漏元件???

另外有些 EMC缺陷 在原理图上看不出来。  亮出装配元件的双面 PCB 和 PCB光板 的照片看看。

网友C:
也许把电感换个名牌的就好了

网友D:
PCB图纸发上来嘛

网友E:
IC输入端增强储能滤波,最好加1级π形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