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教M480系列的BootLoader怎么用?

楼主(2021-12-11):
手册上说Boot Loader中有内置的ISP,,通过PF0引脚触发,,但是没说用哪个UART引脚连接、用什么工具烧录
请问哪里有具体的使用说明?

网友A:
看下代码啊

网友B:
这么没有说明的话,确实不好弄
问问代理吧

楼主:
什么代码?
BootLoader中的ISP是出厂的时候内置的。。

网友C:
LDROM是一个存储区,和主存一样,要自己写程序进去。

楼主:
M480上有4KB的LDROM和32KB的BootLoader,,BootLoader区的程序是出厂烧好的,,用户不能改

网友D:
这个还需要触发吗

网友E:
所有的bootloader的用处都是相同的吧

网友F:
一共有几种方式啊

网友G:
跟硬件的连接也有关系的

网友H:
都什么型号有内置的啊

网友I:
为什么要用串口引脚连接呢

网友J:
建议买一个开发板,然后,弄一下,看看。

网友K:
有时间的话自己搞个开发板试试

网友L: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UM_ISP_Programming_Tool_EN_Rev2.0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UM_ISP_Programming_Tool_EN_Rev2.05.pdf

这个文档只提到了APROM、LDROM,,没提M480片内的32KB BootLoader存储区。。

网友L:
github上面有,m487的标准的isp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M480BSP/tree/master/SampleCode/ISP这个Bootloader的功能是secure boot,跟保密有关,工具没有放到网路上一般需要联系新唐的工程人员,经过评估后才会提供相关的使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