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CBT6 休眠模式GPIO漏电流问题

楼主(2021-12-12):
使用芯片: GD32F103CBT6 ,   3.3V供电   进入待机模式, 最小系统测电流 在20uA左右,

  但电路需要在PA8   加4.7K上拉电阻到  3.3V, 此时待机模式功耗会高达0.8mA,

  有尝试给PA8设置各种IO状态, 均未能解决问题,

  特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相关问题, 能不能分享点经验?

楼主:
想找原厂的FAE好困难呀,
基本判定为芯片BU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找原厂的FAE好困难呀,
基本判定为芯片BUG了,

上拉不应该在0.7mA左右吗?

网友B:
这个漏电流好大啊

网友C:
手册上有推荐的硬件连接吗

网友D:
只相差0.1mA吧

网友E:
没有技术支持的电话吗

网友F:
这个应该还不算是硬件的bug

网友G:
0.1的泄漏电流也是够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