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SCODE STM32 裸机之 FATFS文件系统(SD和FLASH)

楼主:
开发环境:VSCODE(gcc编译链)+STM32CubeMX(也可以使用HUAWEI-LiteOS-Studio) 。
代码文件:SDIO_SD
代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XfIR0GFQOBZPl1NfQP08w
提取码:6b0c

diskio.c和diskio.h是硬件层,需要根据存储介质来修改
    ff.c和ff.h是FATFS的文件系统层和文件系统的API层
    移植步骤:
1、数据类型:在integer.h 里面去定义好数据的类型。这里需要了解你用的编译器的数据类型,并根据编译器定义好数据类型。

2、配置:通过ffconf.h配置FATFS的相关功能,以满足你的需要。

3、函数编写:打开diskio.c,进行底层驱动编写,一般需要编写6 个接口函数
   相关配置宏:
        _FS_TINY   mini版本的FATFS
        _FS_READONLY    设置只读,可以减少所占的空间
        _FS_MINIMIZE   削减函数
        _USE_STRFUNC     字符及字符串操作函数
        _USE_MKFS    是否启用格式化
        _USE_FASTSEEK    使能快速定位
        _USE_LABEL    是否支持磁盘盘符的设置和读取
        _CODE_PAGE    设置语言936-中文GBK编码
        _USE_LFN     是否支持长文件名,值不同存储的位置不同
        _MAX_LFN    文件名的最大长度
        _VOLUMES    支持的逻辑设备数目
       _MAX_SS    扇区缓冲最大值,一般为512

文件名                           功能                                          说明
ffconf.h           FATFS模块配置文件                                   需要根据需求来配置参数。

ff.h                  FATFS和应用模块公用的包含文件               不需要修改

ff.c                  FATFS模块源码                                          不需要修改

diskio.h           FATFS和disk I/O模块公用的包含文件         不需要修改

diskio.c           FATFS和disk I/O模块接口层文件                与平台相关的代码,需要用户根据存储介质来编写函数。

interger.h        数据类型定义                                             与编译器有关。

option文件夹     可选的外部功能(比如支持中文等)          汉字实验把字库放到SPI FLASH需要修改

typedef enum {
        FR_OK = 0,                                /* (0) Succeeded   成功*/
        FR_DISK_ERR,                                /* (1) A hard error occu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硬盘底层I/O层发生硬错误。  */
        FR_INT_ERR,                                /* (2) Assertion failed由于一个错误的 FAT 结构或一个内部错误,而导致该函数失败。  */
        FR_NOT_READY,                                /* (3) The physical drive cannot work */
        FR_NO_FILE,                                /* (4) Could not find the file */
        FR_NO_PATH,                                /* (5) Could not find the path */
        FR_INVALID_NAME,                                /* (6) The path name format is invalid */
        FR_DENIED,                                /* (7) Acces denied due to prohibited access or directory full */
        FR_EXIST,                                        /* (8) Acces denied due to prohibited access */
        FR_INVALID_OBJECT,                        /* (9) The file/directory object is invalid */
        FR_WRITE_PROTECTED,                        /* (10) The physical drive is write protected */
        FR_INVALID_DRIVE,                                /* (11) The logical drive number is invalid  逻辑驱动器号无效 */
        FR_NOT_ENABLED,                                /* (12) The volume has no work area */
        FR_NO_FILESYSTEM,                        /* (13) There is no valid FAT volume 磁盘上没有有效地 FAT 卷*/
        FR_MKFS_ABORTED,                        /* (14) The f_mkfs() aborted due to any parameter error */
        FR_TIMEOUT,                                /* (15) Could not get a grant to access the volume within defined period */
        FR_LOCKED,                                /* (16) The operation is rejected according to the file shareing policy */
        FR_NOT_ENOUGH_CORE,                        /* (17) LFN working buffer could not be allocated */
        FR_TOO_MANY_OPEN_FILES,                        /* (18) Number of open files > _FS_SHARE */
        FR_INVALID_PARAMETER                        /* (19) Given parameter is invalid */
} FRESULT;

返回值

FR_OK (0)

函数成功,该文件对象有效。

FR_NO_FILE

找不到该文件。

FR_NO_PATH

找不到该路径。

FR_INVALID_NAME

文件名无效。

FR_INVALID_DRIVE

驱动器号无效。

FR_EXIST

该文件已存在。

FR_DENIED

由于下列原因,所需的访问被拒绝:

n  ▲ 以写模式打开一个只读文件。

n  ▲ 由于存在一个同名的只读文件或目录,而导致文件无法被创建。

n  ▲ 由于目录表或磁盘已满,而导致文件无法被创建。

FR_NOT_READY

由于驱动器中没有存储介质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导致磁盘驱动器无法工作。

FR_WRITE_PROTECTED

在存储介质被写保护的情况下,以写模式打开或创建文件对象。

FR_DISK_ERR

由于底层磁盘 I/O 接口函数中的一个错误,而导致该函数失败。

FR_INT_ERR

由于一个错误的 FAT 结构或一个内部错误,而导致该函数失败。

FR_NOT_ENABLED

逻辑驱动器没有工作区。

FR_NO_FILESYSTEM

磁盘上没有有效地 FAT 卷。

在官网有详细的使用指南,看着使用指南再对照源码就会基本掌握函数的使用。
   几个重要结构体:
        文件对象结构体(FIL类型):存放文件的相关信息,打开关闭读写文件等操作时需要使用其指针
        目录对象结构体(DIR类型):存放目录的相关信息,对目录操作时需要其指针
        文件状态结构体(FILINFO类型):存放文件的大小属性文件名等信息
        文件系统对象结构体(FATFS类型):暂时没见怎么用过

    文件的属性宏定义(用在打开时):
        可以使用或运算符使得该文件具有多种性质,注意在读写时一定要以相应的属性打开文件

    文件夹文件属性宏定义:
        可以使用或运算符使得该文件具有多种性质,提供了函数可以修改文件的属性

    注意:传参时的path(路径)应为一个字符串,是要操作的文件的完整路径,根目录0表示SD 卡,1表示外部SRAM
        要注意数据类型的统一,在integer.h中定义的文件系统所用到的数据类型
        大部分函数若执行成功返回0,若失败会返回一个错误码,该错误码为枚举类型(FRESULT)中的成员,在调试时打印错误码会事半功倍

 printf("SD文件系统测试\r\n");
        retSD = f_mount(&SDFatFS,(const TCHAR*)SDPath,1);   //挂载
  printf("\r\nmount_res = %d \r\n",retSD);
  printf_fatfs_error(retSD);
        if(retSD == FR_NO_FILESYSTEM)   //无文件系统时,先格式化SD
        {
    //格式化SD�??
                retSD= f_mkfs((const TCHAR*)SDPath,0,0);
                printf("\r\n mkfs_res = %d \r\n",retSD);
     if(retSD == FR_OK)
      {
        printf("\r\n FLASH 格式化成功\r\n");
      }
        }

        else if(retSD == FR_OK)
        {
    retSD = f_open(&SDFile,"SD.txt",FA_OPEN_ALWAYS|FA_WRITE|FA_READ);
          printf("\r\nf_open_res = %d \r\n",retSD);
                //retUSER = f_write(&USERFile,wData,sizeof(wData),&bw);  //写数据
    f_lseek(&SDFile,0); //文件定位
    f_printf(&SDFile,"Hello wrold\n");
                printf("\r\n bw  = %d \r\n",bw);
                if(retSD == FR_OK)
                {
                         f_lseek(&SDFile,0);  //文件定位
                         retSD = f_read(&SDFile,rData,f_size(&SDFile),&br);  //读取数据
                         if(retSD == FR_OK)
                         {
                                        printf("\r\n 文件内容 %s  br = %d\r\n",rData,br);
                         }
                }
                f_close(&SDFile); //关闭和保存文件
        }

  printf("\r\n-------------------------------------------------------\r\n");

  printf("FLASH文件系统测试\r\n");
        retUSER = f_mount(&USERFatFS,(const TCHAR*)USERPath,1);   //挂载
  printf("\r\nmount_res = %d \r\n",retUSER);
  printf_fatfs_error(retUSER);
        if(retUSER == FR_NO_FILESYSTEM)   //无文件系统时,先格式化SD
        {
    //格式化
                retUSER= f_mkfs((const TCHAR*)USERPath,0,0);
                printf("\r\n mkfs_res = %d \r\n",retUSER);
     if(retUSER == FR_OK)
      {
        printf("\r\n FLASH 格式化成功\r\n");
        retUSER = f_mount(NULL,(const TCHAR*)USERPath,1);   //取消挂载

        retUSER = f_mount(&USERFatFS,(const TCHAR*)USERPath,1);   //重新挂载
      }
        }
        else if(retUSER == FR_OK)
        {
    retUSER = f_open(&USERFile,"FLASH.txt",FA_OPEN_ALWAYS|FA_WRITE|FA_READ);
          printf("\r\nf_open_res = %d \r\n",retUSER);
                //retUSER = f_write(&USERFile,wData,sizeof(wData),&bw);  //写数据
    f_lseek(&USERFile,0); //文件定位
    f_printf(&USERFile,"Hello wrold\n");
                printf("\r\n bw  = %d \r\n",bw);
                if(retUSER == FR_OK)
                {
                         f_lseek(&USERFile,0);  //文件定位
                         retUSER = f_read(&USERFile,rData,f_size(&USERFile),&br);  //读取数据
                         if(retUSER == FR_OK)
                         {
                                        printf("\r\n 文件内容 %s  br = %d\r\n",rData,br);
                         }
                }
                f_close(&USERFile); //关闭和保存文件
        }
FLAS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s a Drive
  * @param  p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retval DSTATUS: Operation status
  */
DSTATUS USER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 USER CODE BEGIN INIT */
   Stat = STA_NOINIT;
    SPI_Flash_WAKEUP();
    if(SPI_FLASH_ReadDeviceID()== sFLASH_ID )
    {
      Stat =RES_OK;
    }
    return Stat;
  /* USER CODE END INIT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ets Disk Status
  * @param  p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retval DSTATUS: Operation status
  */
DSTATUS USER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um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
{
  /* USER CODE BEGIN STATUS */
    Stat = STA_NOINIT;
    if(SPI_FLASH_ReadDeviceID()== sFLASH_ID )
    {
      Stat =RES_OK;
    }
    return Stat;
  /* USER CODE END STATUS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ads Sector(s)
  * @param  p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param  *buff: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param  sector: Sector address (LBA)
  * @param  count: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128)
  * @retval DRESULT: Operation result
  */
DRESULT USER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
)
{
  /* USER CODE BEGIN READ */
  /* 扇区偏移2MB,外部Flash文件系统空间放在SPI Flash后面6MB空间 */
                sector += 512;//偏移512扇区
                SPI_FLASH_BufferRead(sector*4096,buff,count*4096);
    return RES_OK;
  /* USER CODE END READ */
}

/**
  * @brief  Writes Sector(s)
  * @param  p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param  *buff: Data to be written
  * @param  sector: Sector address (LBA)
  * @param  count: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128)
  * @retval DRESULT: Operation result
  */
#if _USE_WRITE == 1
DRESULT USER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
)
{
  /* USER CODE BEGIN WRITE */
  /* USER CODE HERE */
  /* 扇区偏移2MB,外部Flash文件系统空间放在SPI Flash后面6MB空间 */
                sector += 512;//偏移512扇区
                SPI_FLASH_SectorErase(sector*4096);
                SPI_FLASH_BufferWrite(sector*4096,(uint8_t *)buff,count*4096);
    return RES_OK;
  /* USER CODE END WRITE */
}
#endif /* _USE_WRITE == 1 */

/**
  * @brief  I/O control operation
  * @param  pdrv: Physical drive number (0..)
  * @param  cmd: Control code
  * @param  *buff: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retval DRESULT: Operation result
  */
#if _USE_IOCTL == 1
DRESULT USER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 USER CODE BEGIN IOCTL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switch(cmd)
                {
                        case GET_SECTOR_COUNT:
                                *(DWORD*)buff =1536;//返回扇区个数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WORD*)buff =4096;//返回扇区大小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DWORD*)buff =1;                        //返回擦除扇区最小个数
                        break;

                }
                res = RES_OK;
    return res;
  /* USER CODE END IOCTL */
}

网友A(2021-12-14):
很详细的说明,当时用的时候踩了好多坑。还有ff版本的问题,支持长文件名等等

网友B:
闭坑宝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说明,当时用的时候踩了好多坑。还有ff版本的问题,支持长文件名等等 ...

确实是有很多坑,用STM32CubeMX 分别生成VSCODE,和KEIL调试,同一个程序,SD那里居然坑都是不一样,那才是要命的。

楼主:
文件系统是很常用的,还是要了解一下。日后开发可以用上

网友C:
这些配置 还需要自己进行更改吗

楼主(点评):
看你需要什么就进行什么配置,这些都是一些常用的

网友D:
这个还能有什么坑啊

网友E:
早早晚晚都会完善的

网友F:
文件系统真的不好做

网友G:
这个基本上是最常用的了

网友H(2022-01-17):
谢谢分享经验,最近刚好在学文件系统。

网友I(2022-02-20):
FATFS文件系统STM32F103单片机应用?

网友J:
FatFS 文件系统如何打开任意文件

网友K:
目前最常使用的文件系统之一

网友L:
fatfs文件系统支持多少文件

网友M:
自己移植的SD卡的FATFS文件系统

网友N:
初识fatfs文件系统

网友:
如何设置FatFs文件系统支持长文件名

网友O:
怎样在FatFs文件系统上实现快速索引

网友P:
stm32 fatfs文件系统需要多大内存

网友Q:
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网友R:
FATFS文件系统使用,如何判断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网友M:
Fatfs文件系统,文件名可以是变量吗

网友S:
FatFS文件系统的使用技术和移植方法

网友T:
stm32的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U:
这个同时支持SD和FLASH吗?

网友V:
FATFS是一个简单的文件系统,本质上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表-簇的链表。

网友W(2023-11-02):
这个基本上是最经常使用的了

网友X:
Fatfs,如何打开文件系统中的任何文件

网友Y:
自移植SD卡的Fatfs文件系统

网友Z:
谢谢你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AA:
fatfs文件系统stm32f103嵌入式利用?

网友AB:
如何在FATFS文件系统上实现快速索引

网友AC:
今朝最常利用的文件系统之一

网友AD:
原来是有坑啊,我就说怎么对着教程都能出错

网友AE: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AF: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AG: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AE: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AF: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AG: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AE: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AG: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AE: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AH:
经常用这个文件系统

网友AF: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AI:
stm,fatfs文件系统必要多大内存

网友AJ:
用于在小型单片机体系中实现fat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