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设计时怎么去除敷铜和铝基之间的绝缘层

楼主(2021-12-12):
用AD9进行铝基板设计时怎么把铝基板的铝直接露出来,希望能把TO-247封装的MOS加陶瓷垫片直接固定在铝板上,增加导热性

tyw
@yuanzhoulu :板厂不会承诺这些非常规的工艺,只有自已想办法来保证了.参考LED灯板结构做,人家是量产工艺.
@tyw :应该不能像普通板那样零件腿穿过去焊。只是保证铜箔和铝不短路,铜铝只隔一薄层,边缘紧相邻,耐压能保证吗?应该在没有铜箔的地方打孔。
tyw
@yuanzhoulu :可以的,就跟普通pcb板一样处理.板厂会作短路测试.
@tyw :铝基板能打孔吗?打孔的地方能绝缘吗?
@tyw :对哈,装反面。。。。脑子笨,没想到,哈哈
tyw
这个绝缘层没药水可烂掉,只有机械方法铣去,得跟板厂商量.没人这么做的,哈哈,有条件把管子装在反面铝板上不就行了.

网友A:
不过这是铝基板露铜工艺,你要的是铝基板露铝,似乎电化学方法办不了,只有用铣刀镂了,哈哈,没人这样折腾的.

网友B:
和普通板子阻焊开窗是一样的方法,先确保没有铜皮,然后在阻焊层画出对应的开窗形状(实心)即可。

@tyw :是我搞错了,露铝难度大,铝基材和铜皮间还有一层绝缘层,我想的是露铜了
@tyw :对的啊,先保证开窗的位置没有铜皮,然后阻焊层开窗才行,这样就露出基材了,也就是铝基板。
tyw
LZ要的是铝基板露铝,不是铝基板露铜,哈哈,很另类的

网友C:
这种开窗可能破坏绝缘

一般情况下,铝基板的绝缘层热阻也不高,你需要计算一下下面这两种方式的热阻差异
1,直接焊接在铝基板上,热阻等于  焊层+绝缘层
2,  开窗(如果供应商评估可以,不破坏绝缘层),热阻等于导热硅脂层热阻,如果不需要绝缘的话

我感觉不开窗要好,做个有限元仿真

网友D:

这个用机械层画出来,然后直接跟厂家说明需求就好了

网友E:

多钻几个孔,铝基板一边铜皮开窗,然后通过导线放到铝基板那边。那么热还不如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