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垃圾开关电源了,整块板子电源纹波全是这种。怎么破

楼主(2021-12-12):
买到垃圾开关电源了,整块板子电源纹波全是这种。怎么解决。
目前 不管后面加几级LDO都是这个德性。加了LC滤波和多个电解电容、陶瓷电容、钽电容。也没撒太大的作用。难道只能换个好电源?

坛友采用的何种测试方法?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妥导致的结果?

网友A:
注意测量方法。
搜一下“如何使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测量方法。
搜一下“如何使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纹波”

用的接地弹簧,20MHz带宽限制,基本上都是按照网上大众的说法去测试的。试过其他电源纹波都很好。就这图片上的电源这个 样子。基本可以排除测试方法问题。

网友B:
先说多钱买的?

网友B:
掏五菱的钱是买不到宝马的

网友C:
怎么感觉是出现了振荡啊

楼主:
300元买的,30V10A的可调开关电源。

网友D:
今年电源芯片市场极其动荡,我们用的一颗DC-DC,之前从厂家代理渠道拿货,才几块钱(当然,现货市场上的价格比这个要贵一些),上周在现货市场炒到了接近200,美金。。。
10A的开关电源,300块,已经不低了。

年初货源紧张的时候,我听采购说从淘宝买过一些芯片(当然,不是电源,是另外的功能芯片),但其中次品率不少。

网友E:
也不算便宜啊!

网友F:
技术好的,可以拆开自己改造一下;
技术一般般的,加个电子滤波(电容倍增器);
土豪就扔掉再买1个

网友G:
这是设计上有Bug,还有硬纸板上有布局不合理的地方

网友H:
基本正常。 你不可能买的是连续导通模式电源。

所以,一定会振铃。

是否垃圾取决于你的技术要求。

网友I:
这纹波有多大?感觉我们这个行业已经可以了,可能你那行业就行

网友J:
没带负载。带点负载。  几十mV  可以了

网友K:
这是带载还是空载?怎么感觉是空载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0元买的,30V10A的可调开关电源。

说实话,花这个钱,能用就可以了。就权当它纹波是小的。

网友B:
50mV以内,已经达到它的身价了。

网友L:
这示波器的界面也是看醉了,花里胡哨没用的东西太多,关键的X轴每格多少时间都不显示。

假设轴50us/div,那么就是空载打嗝了,带上负载再测试吧。

楼上某楼经常丢人现眼的二蛋不知道所谓电子滤波对于74kHz的纹波根本就是束手无策的无用废物点心。

楼主采用的无源器件滤波才是对付这种纹波最有效的方式。

左上写的每格5us
我菜我承认啊,可不像你懂点就尾巴上天;要说10A电流用电子滤波不太合适,还能说你有点水平;说电子滤波不适合几十K纹波就看出你S逼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这示波器的界面也是看醉了,花里胡哨没用的东西太多,关键的X轴每格多少时间都不显示。

假设轴50us/div, ...

牛X人又出现了,令堂只会用电解做滤波,当然不行啦

网友M:
30V 有最大50mv的峰峰值纹波还不好。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N:
加LC是不行的,要加共模电感。

网友O:
公开课《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带载还是空载?怎么感觉是空载的波形?

普通的单片机控制板带模拟量采集的,板子的工作电流就是50mA吧。我只是想把这个 纹波搞掉。所以想找个方法。看看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我是才疏学浅,对着束手无策。当然换个好一点的电源也可以解决。毕竟还有个 学习的心态。能滤掉就滤掉。滤不掉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加LC是不行的,要加共模电感。

输入有共模电感,型号ACM70V-701-2PL-TL00,参数700Ω @ 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年电源芯片市场极其动荡,我们用的一颗DC-DC,之前从厂家代理渠道拿货,才几块钱(当然,现货市场上的价 ...

同样的芯片 不同的设计师 用的性能肯定不一样。还看设计者水平高低呀。

网友N:
引用 楼主:
输入有共模电感,型号ACM70V-701-2PL-TL00,参数700Ω @ 100MHz。

不是输入,是输出哦

网友P:
看图大概 1MHz 30mV,按理说找个在 1MHz 有 -30dB 抑制的 LDO 就可以压到 1mV 以内了,应该不算特别难找
楼主你是用哪些 LDO 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图大概 1MHz 30mV,按理说找个在 1MHz 有 -30dB 抑制的 LDO 就可以压到 1mV 以内了,应该不算特别难找
楼 ...

我用AMS1117和7805这些低速LDO,高速LDO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输入,是输出哦

明白了,不过我不是设计和改装开关电源,我是 用它当做电源。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用AMS1117和7805这些低速LDO,高速LDO没有测试过。

1117 和 7805 是 50/60Hz 整流时代的产品,手册上都是标 120Hz 抑制比;
对付现在开关电源的 MHz 级别的纹波,自然得用对应时代的产品

网友Q:
1.负载过小
2.加LC滤波,或改进原来的LC,例如RC改为LC,有的商家为省钱,R或L处使用端接线。

网友R(2022-12-27):
要求高是好的

网友S(2023-02-05):
p-p 30mv
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