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0F6S7低功耗定时器,需要配置成1s产生中断

楼主(2021-12-12):
配置了相关设置,但是怎么都进不了中断。
void timerLP_config(void)
{
                RCC_EnableLsi(ENABL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LPTIM_TIM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ConfigLPTIMClk(RCC_LPTIMCLK_SRC_LSI);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LPTIM | RCC_APB1_PERIPH_LPTIMPCLK,ENABLE);

                LPTIM_SetPrescaler(LPTIM,LPTIM_PRESCALER_DIV1);
    LPTIM_EnableIT_CMPM(LPTIM);
    /* config lptim ARR and compare register */
    LPTIM_Enable(LPTIM);
    LPTIM_SetAutoReload(LPTIM,35000);
    LPTIM_SetCompare(LPTIM,30000);
    LPTIM_StartCounter(LPTIM,LPTIM_OPERATING_MODE_CONTINUOUS);

}

网友A:
配置LPtimer在中断时,需要打开外部中断线23进行连接,可添加这一配置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