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功率疑问?

楼主(2021-12-12):
今天一位朋友的一台变频器损坏,经检测系反激开关电源330K 2W降压启动电阻损坏所致。由于手头没有同规格电阻替代,故而只能采用代换法:本人手中有120K 1W、220K 1W和170K 1W三种电阻可供选择,那么本人该选择哪种代换方式?还有一个问题------电阻标称功率到底指的是什么功率?

网友A(点评):
用2个170k串,这样每个电阻分配的功率是均等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继续请教——这样串联后的等效电阻,其功率值为什么等级:1W还是2W?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每个电阻承担1w. 因为串联回路,电流相等,W=w1+w2=I2R1+I2R2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电阻标称功率到底指的是什么功率?   电阻本身能承受的功率  ,电阻端电压*电流

330K    2W      220K 1W   2并 3串~~~  可以组合出来~~就是好大一坨  不过还是不太保险 还是 买对应在把

网友C:
电阻的功率是通过电阻的电流平方乘电阻值,标称功率是电阻能承受的最大功率。应急可以两个1W电阻并联成2W的,阻值变一半,然后你再凑成接近330K阻值

网友D:
用6只220K/1W电阻更换为好。

既然原先330K/2W 损坏,说明原先电路设计不合理,造成电阻损坏。所以更换时应该增加功率余量。特别是水泥电阻,金属膜电阻,这种电阻不耐热冲击,脱落电极。

另外有个定理:电阻耗电功率减小5%,寿命延长100%。

总之某个电阻损坏就得减少每只电阻的 实际功率/额定功率 比例值。

楼主(点评):
采用170K1W串联代换了,感觉原来单个电阻的耐压不如两串电阻分压稳定。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热阻变大缘故,发热小,电阻相对变化小些.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同电阻本身的耐压也有一定关系,早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的就是电阻耐压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电阻选用一般只看承载电流是否小于额定功率,不用考虑耐压问题.(高压应用另当别论,)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赐教。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电阻有耐压问题。并非指低俗的电气击穿。 当年福日公司25寸电视质量就毁于一个启动电阻,金属膜的。改用碳膜,额定功率更低的,质量反而更好。 电子产品不仅仅考虑电技术指标。还有其他力学、化学特性。比如还有压电特性,这个就跟电压有关。不是击穿电特性,而是力学疲劳特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谢谢坛友的解答,回归本话题——碳膜、金属膜电阻的耐压值大多都是多少伏?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一般高可靠性设计0805 用在50V以下直流电,25Vrms交流电。根据质量要求可以加减调整。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一般 1/8W 轴向引线用在100V 以下。

网友E:
反激启动电阻阻值无所谓,我会用两个220k串联,无非是启动时间长了点儿,发热量还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激启动电阻阻值无所谓,我会用两个220k串联,无非是启动时间长了点儿,发热量还会更小。 ...

用340K的替代了,阻值过大恐怕会有启动困难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