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从bootload跳转到APP前,如何把配置的48m恢复为默认的4M RC

楼主(2021-12-13):
从bootload跳转到APP前,如何把配置的48m恢复为默认的4M RC  ,BOOTLOAD中使用了中断和配置了PLL,在跳转到APP前要恢复为干净的环境,有啥简单的好方法吗?

网友A:
公开课《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楼主:
有大侠知道吗?

网友B:
时钟一般不需要变化吧?有知道的大佬可以说说看。

网友C:
从 PLL 切换到 RCH 操作流程如下:
Step1:向 SYSCTRL2 寄存器依次写入 0x5A5A、0xA5A5,使能寄存器改写。
Step2:设置 SYSCTRL0. CLKSW 为 0,将系统时钟切换为 RCH。
Step3:按 Flash 控制器章节流程设置 FLASH_CR. WAIT 为 0。
Step4:向 SYSCTRL2 寄存器依次写入 0x5A5A、0xA5A5,使能寄存器改写。
Step5:设置 SYSCTRL0.PLL_EN 为 0,关闭 PLL。
Step6:设置 BGR_CR 为 0x01 为 0,关闭 BGR。
警告:切换过程中不可以更改 RCH_CR.TRIM。

网友D:
在app里面重新配置即可,不需在boot里面配置。

网友E:
跳转到APP后本来就要重新初始化的

网友F:
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G:
操作流程都需要手动吗

网友H:
更改了会引起混乱吧

网友I:
在跳转到APP后,都要重新初始化的

网友J:
什么时候能生效呢

网友K:
自动开始初始化吗

网友L:
我看了一下,五楼说的没有毛病,没有啥问题的。很好的解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