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下载程序不成功

楼主(2021-12-13):
在用Nulink下载Keil的时候,下载不进去

网友A:
供电,线序,芯片选择
换一块板~
等等来一遍~~

我试过换芯片,重新下载驱动等,都没有解决,想着会不会是仿真器坏了,因为是突然之间不行的,可能是我的一些错误操作导致的问题
从ICP开始,就识别不到芯片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人为的故障有点头疼

没错,,,检查很头疼,,突然就不行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楼主: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网友C:
公开课《电子的奇妙世界》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A:
这就麻烦了,一顿操作之后还是这样~~

网友D:
我的感觉是新唐的调试器不够可靠,我试过在M480的芯片上不小心跑起了M451芯片的程序,之后该芯片就调试不了,用ICP工具擦除整片也不行,在多少尝试之后,在整片擦除过程中插拔一下电源竟成功擦除了!
新唐的调试器似乎并没有使用RST引脚,真是大坑!

网友E:
能识别到仿真器吗

网友F:
是否共地了呢

网友G:
能识别到芯片的存在吗

网友H:
检测不到芯片啊这是

网友I:
检查一下线序,以及供电是否正常,使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J:
下载成功与否和晶振是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K:
仿真器是没问题的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L:
还是用万用表检测一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