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静电会导致电路板复位么

楼主(2021-12-13):
手摸板子,有时候mcu会复位
怎么破,是不是静电的原因

网友A:
嗯,手干燥的情况下去摸板子很容易产生静电

楼主:
不确定复位跟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B:
有时候,还确实这样

网友C:
静电导致电路复位那是最正常的事儿了

网友D:
会的,静电会让电路紊乱,如果有看门狗会重启的

网友E:
静电太可怕了,尤其是损坏电路太容易了

网友F:
我经历过静电把设备搞关机了的,手一碰设备就重启了

网友G:
静电很容易把电路搞复位的,这块要做好电路保护哦

网友H:
会吧电路板复位的,严重的话会把电路烧毁的

网友I:
手摸板子之前,最好摸一下外壳或者铁,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J:
手别直接摸板子啊,很容易烧坏板子的

网友K:
正常板子上都要放屏蔽罩

网友L:
冬天或者穿容易起静电的衣服很容易有静电的,如果这时候摸电路板很容易把电路板整复位的

网友M:
复位正常啊,你可以这样,看看程序是否有watch dog,是否是晚了

网友N:
请问复位是经常性的还是偶发性的?还是手摸到板子才会复位啊?

网友O:
这个可别用手随意摸板子,然后看程序是否有死循环

网友P:
静电导致电路板复位的概率很大的,很容易重启

网友Q:
之前遇到过一个门禁板,刷卡有时候就会重启,我觉得就是静电导致的

网友R:
一般都是静电导致的,带个个静电手环,看看能不能好一些

网友S:
静电导致的,没跑了,这现象大概率是静电打重启的

网友T:
手摸板子很容易出意外的,别随便去摸电路板,建议除掉静电之后再摸

网友U:
是的,静电导致电路复位很正常

网友V:
去掉静电之后再摸板子才可以,你这直接摸非常容易把电路弄坏的

网友W:
会导致复位,电焊是带个静电手环把

网友X:
会,如果刚好接触到芯片的复位引脚的话就很容易引起芯片复位的。